请问430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

楼主:
请问430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有哪些啊?在哪个寄存器设置?

网友:
P1,P2,Timer_A,Timer_B,ADC,Basic Timer,WDT,USART
很多啊,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还是先买本书看看比较好!

网友:
触发源就是LS所说的那些

网友:
我在博客中对430的可屏蔽中断有些粗浅的分析,你参考下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10&do=blog&id=42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