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7 64位系统上安装 AVR studio 4的驱动程序啊? ...

楼主(2011-09-14):
怎么在win7 64位系统上安装 AVR studio 4的驱动程序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怎么在win7 64位系统上安装 AVR studio 4的驱动程序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studio
安装
Atmel

网友A:
这里人太少了,估计难找到大虾,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是32位的,但也一样,装不上去,不能实现联调。

网友B:
没道理啊!我用的就是WIN7 64位的,直接装了AVR studio 4.18,好像没有刻意装驱动程序啊,可以联调,没有任何问题。
在安装完后有一个装usb驱动的提示,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C(2012-02-1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