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板上的数码灯的问题

楼主:
显示温度的时候,数码灯上未点亮的部分有闪烁现象,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截止不良,具体原因要板上测试才知。

网友:
驱动截止不良,具体原因要板上测试才知。

能说的具体点好么,或者指出一两个可能,让有个思路,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