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end device发给coordinator数据丢失

楼主:
我用zigbee的一个waspmote的软件,写得程序

我的end-device 可以发东西给coordinator 但是前几个数据包都丢失了

十次只有一次不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解答

网友:
可能是距离问题,或者你那里有很强的干扰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没有啊,我其实很近的,就在相隔的电脑,我在实验室进行的,应该没有什么干扰阿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处理有问题,可以用sniffer查看空中实际的数据是什么情况,如果有错的放,检验过不了,会重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