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板子的蜂鸣器烧坏了,换了之后程序跑飞,连不上了

楼主:
现在连不上板子,复位也不好使。原程序是按键蜂鸣器叫,现在上电蜂鸣器就叫,其它管脚均输出高电压,只有连蜂鸣器的低。求帮忙分析,最好能有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板子还有其它件烧坏,请查下

:carnation:

网友:
主芯片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肯定有其它元件有问题,缺乏直接判断经验的话可以用逐个替代法找寻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