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服务器配置

楼主:
配置Ubuntu tftp服务的步骤:

1、安装相关软件包:Ubuntu tftp(服务端),tftp(客户端),xinetd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2、建立配置文件
/etc/xinetd.d/下建立一个配置文件tftp
sudo vi tftp
在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service tftp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保存退出

3、建立Ubuntu tftp服务文件目录(上传文件与下载文件的位置),并且更改其权限
sudo mkdir /tftpboot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R

4、重新启动服务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至此Ubuntu tftp服务已经安装完成了,下面可以对其进行一下测试。(假设在当前目录下有一个测试文件test.txt
$tftp 127.0.0.1
tftp> put test.txt
Sent 1018 bytes in 0.0 seconds
tftp> get test.txt
Received 1018 bytes in 0.1 seconds
tftp> quit

通过get命令,可以把当前目录下的test.txt文件,通过Ubuntu tftp上传到它的服务文件目录。这时,在/tftpboot下面会出现test.txt文件。通过put命令,可以从/tftpboot,下载test.txt文件。这样就验证了Ubuntu tftp服务配置的正确性。当文件上传与下载结束后,可以通过quit命令退出。严格按照以上步骤配置Ubuntu tftp服务,一般都可以成功。如果出现无法get或者put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防火墙是否关闭。

网友:
ubuntu能上网的话,还是不错的,不能上网比较悲剧.
嵌入式开发还是建议用redhat.

网友:
TFTP客户端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sockaddr_in addr;
    char buf[516] = "";
    int addrlen = sizeof(addr);
    int sockfd;
    int buflen;
    int fd;
    char command;
    char serial = 0;

    if(argc < 3)
    {
        printf("input error!\n");
        exit(0);
    }

    addr.sin_family = AF_INET;
    addr.sin_port   = htons(69);
    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argv[1]);

    sockfd = 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buflen = sprintf(buf,"%c%c%s%c%s%c",0,1,argv[2],0,"octet",0);
    sendto(sockfd,buf,buflen,0,(struct sockaddr *)&addr,sizeof(addr));

    fd = open(argv[2],O_WRONLY|O_CREAT,0666);
    if(fd == -1)
    {
        perror("open");
        exit(1);
    }

    do{
        buflen = recvfrom(sockfd,buf,516,0,(struct sockaddr *)&addr,&addrlen);
        if(buflen == -1)
        {
            perror("recvfrom");
        }

        command = buf[1];
        if(command == 3)
        {
            if(serial < buf[3])
            {
                serial = buf[3];
                write(fd,buf+4,buflen-4);
            }
            buf[1] = 4;
            sendto(sockfd,buf,4,0,(struct sockaddr *)&addr,sizeof(addr));
        }
        else if(command == 5)
        {
            close(fd);
            close(sockfd);
            unlink(argv[2]);
            printf("recv error serial!\n");

        }

    }while(buflen == 516);
    close(fd);
    close(sockfd);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