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请问如何将已有的PCB板形导入新建的PCB工程文件里?因为要用一样形状的板子。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网友:
直接用软件打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6.8,可以在原基础上修改,我是新手想练习下布线,就是不知板形怎么和原有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 先将原来布好线的pcb备份   然后将pcb的布线全部删除  AD6中应该有这一个选项 这样就可以重新布线了  而且布局都没有改变

   如果真的是为了练习换板子  最好从头走一遍  从画边框开始  不需要全部一样 大致一样就ok

   good luck!!

网友:
从头到尾仿一遍,仿的过程能学很多东西,反正都是联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