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2000 程序: pwm.init(&pwm) 求解

楼主(2011-09-14):
DSP C2000 程序: pwm.init(&pwm) 求解
DSP C2000 程序: pwm.init(&pwm) 求解/////主程序里面,有这么一句,求解释,是调用函数,还是定义什么数据,结构体,共用体?
数据
结构体
主程序

网友A:
main函数完成的功能是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ation then wait for interrupt。
pwm是一个结构体或是一个类,它的作用是产生PWM(脉宽调制)波形输出(个人猜测),init为pwm结构体/类中的一个成员函数,它的作用是对pwm进行初始化。pwm.init(&pwm) 的作用就是调用pwm的成员函数init,并对pwm结构体/类初始化
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参数产生,可以到ickey网站查询Datasheet资料下载

网友B:
pwm.init 是一个结构体,初始化数据吧。PWM是不是一个数组,将PWM的地址指向的数赋值给pwm.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