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烧写不成功及FLASH烧写次数限制

楼主:
请问9b92 C1版本的FLASH是不是有烧写限制?是多少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说是的100次左右,这说法是否正确?

同时能否解释下下面的问题?谢谢~~~

我下载时提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用JLINK Commander 得出以下信息: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12 ('?' for help)

Compiled Feb 26 2010 19:23:14

DLL version V4.12, compiled Feb 26 2010 19:22:53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n 16 2011 14:52:53

Hardware: V8.00

S/N : 68000019

Feature(s) : RDI, FlashDL, FlashBP, JFlash, GDBFull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VTarget = 3.345V

****** Error: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

0F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tex-M3).

****** Error: Parity error (Data = 0xFFFFFFFF, ReceivedParity = 1)

No device found on SWD.

Cortex-M3 identified.

JTAG speed: 1000 kHz

网友:
C1版本的注意此问题,要多看看芯片的勘误手册,您这个C1版本很老了。

HelloM3应用笔记--TI M3 Tempest C1版本编程说明.pdf

网友:
100次是指100次能保证flash数据10年不丢失,如果超过100次不能保证数据保存10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永远的不知】的分享,不然大家还以为 Stellaris MCU 只能烧写 100 次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1.很多产品在量产后程序现场程序更新的次数很少,所以不受此限制影响。
2.即使要经常更新还可以有解决办法的。
3.不是所有的 Stellaris MCU 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