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X10收发电路求助

楼主:
最近用TI的LM3S101做X10协议的可调控开关,遇到了难题,在X10的接受电路中需要把120KHz的波形从50Hz的正弦波中分离出来,在X10 的发送电路中需要把120KHz的波形耦合到50Hz的正弦波上去。
看到网上的一些资料都是通过中周(中频变压器)设计的,但是中周的参数不清楚,询问了一些卖中周的厂家,知道中周是有固定中心频率的,但是没有中心频率是120KHz的,希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
下面的图是按照PIC公司的方案画的,没有使用中周,不知道行否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中周来耦合的,模电这块我也不是很熟悉,帮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和 MCU 的关系不大,建议转到模拟板块。

网友:
这个要用中频变压器,不要说中周,中周特指455KHZ-465KHz以及10.7MHz等收音机常用中频频率下的中频变压器,楼主要去找做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厂家定制,同时也不能用中周的骨架,耐压差远了,就用小型AC-DC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骨架,磁芯材料要选择可以工作在120KHz的,这个频率范围在开关电源中倒是常用。关于参数方面,楼主要首先选择适当的电力线载波芯片,楼主图中的电路是不行的,完全没有实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X10的电路是不需要专门的电力载波芯片的,这点可以肯定。看过别的公司做的基于X10协议的可调光开关,都没有使用专门的电力载波芯片。这个星期去中关村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心频率是120KHz的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