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SB-UART之间加入RS485? 使用的CH341芯片作为USB-UART.

楼主:
请高手指教,我用的CH341这个芯片作为USB转UART芯片,进行通信,但是根据上级要求,在CH341与单片机之间加入一个485,以保证传输稳定。请问如何连接电路,应该注意什么?软件的编写上,又如何做? 菜鸟敬上!

网友:
可以将485接口片直接挂在341的RXD和TXD上,341配置成异步串口模式,485的方向控制用TNOW端口实现,其电路图见下:

网友:
有关详情,楼主最好去仔细看看CH341的器件手册。

网友A:
软件方面,如果只是点对点通讯,那么和普通串口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注意485是半双工的,需要引入方向控制,这可以用IO实现,也可以用自动切换电路,但人工控制为佳。如果是多节点的网络通讯,那么需要相关协议,具体协议编制可以参考典型的一主多从网络协议Mod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方面,如果只是点对点通讯,那么和普通串口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注意485是半双工的,需要引入方向控制,这可以用IO实现,也可以用自动切换电路,但人工控制为佳。如果是多节点的网络通讯,那么需要相关协议,具体协 ...

: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