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tcp发送问题

楼主:
TCP发送只能在回调函数中才能发送吗?可不可以像串口函数一样主动的发送数据而不依赖于接收或者回调函数?

网友:
可以的,TCP是异步双向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弄呢?请给点指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UDP中只要申请一个空间就可以发送除去,如下:
  p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p->payload=(void *)UDPData;
  udp_send(Pcb1,p);

换到TCP中这种做法是行不通,但可以在接收函数tcp_recv()的回调函数中直接调用tcp_write()函数发送出去,而我想是想在一个的独立函数就可以发送数据,这样的做法可以实现吗?答案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决得那个回调只不过是让数据更可靠,若发不成再发,楼主若象UART那样当然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像操作串口一样来发送数据,直接操作寄存器把数据放到 FIFO 里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问如何做?我想这么大的协议肯定可以的了,关键是如何做呢?我还在调试看看,看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经验的?

网友:
void S2EIntHandler(void){
           unsigned long tdata;
           struct tcp_pcb *PCBSend;
           static unsigned char SERIALCMD[200]={0,};
           PCBSend=g_psPCB2;
            tdata=GETFlag();
           if(2==tdata){
        GETSERIALCMD(SERIALCMD);

        tcp_sent(PCBSend, NULL);
        tcp_write(PCBSend,SERIALCMD,strlen(SERIALCMD),0);
        tcp_output(PCBSend);
        SETFlag(0);
        }
}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
......
S2EIntHandler();
......
}
我加到lwIPHostTimerHandler里来发送了   100ms判断一次

网友:
纠结

可以了吗???我最近也是被这个问题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发送数据是可以的,前提是要建立好连接,分配好 buf.
最终 tcp_write()也是调用 ethernet.c 中 API 函数来实现数据发送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2-2.html

网友:
我知道在操作系统里面是可以的,如果不带操作系统的话好像只能在回调里面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过这个了,他是把发送放在接收的回调函数里,我还想接收和发送的分开。
还有一事不明白,发送tcp_write是应该放在connec的回调函数里t还是send的回调函数里???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到 Send 的回调函数里.
接收和发送可以分开啊。
也可以用 Socket API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一个程序了,接受和发送分开被使用,那需要分别建立连接吗?还是怎么样才能保持连接状态。我的发送程序怎么都进不去connect的回调函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立一个连接的基础是 IP 地址和 端口,建立后,通常如果不调用 tcp_close 应该是一直保持的。
具体还需要分析一下。建议看一下论坛之前发的 TCP/IP 协议详解。
connect 中会指向其它回调函数,多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回调函数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