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显示的驱动

楼主:
本人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想用单片机控制段式液晶的显示,但不知道怎么选择外围电路,和程序的编写。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COM口用电阻分压(47K)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有多种方法,可以用二维数组建立真值表 (占用RAM,ROM较大),也可以位域操作构建真值表(推荐)

网友:
我也在学这块 ,你用那种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佛构架的,驱动原理清楚了就好了 ,51  AVR  松翰  义隆  PIC  msp430  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