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低功耗问题

楼主:
430以低功耗的名声家喻户晓,对于使用着来说怎么个玩法,才能淋漓尽致发挥它的低功耗特性显得尤为重要,430有五种工作模式,四种低功耗模式,其中每种低功耗模式的cpu和时钟状态等又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可以利用中断唤醒。

大家可以在此讨论430低功耗的问题。

例如:430的低功耗的模式4(lpm4),cup、mclk、smclk、aclk、dco都为禁止状态,此时怎么样才能唤醒呢!唤醒的机理又是什么呢!各个时钟都已停止工作,还能检测到外部中断吗?

网友:
又如:低功耗的时钟,需要定时,采用模式4,此时没有时钟源,定时器时钟那里来。等等问题。

网友:
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通过复位PIN来启动430!

网友:
嘻嘻 两个都是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一个号就足够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问题还有高人见解吗?

网友:
怎么了,高手们没有用过430的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
更关键的是外部电路的低功耗设计,430本身可挖掘的潜力不大,工作模式按需要设置就是,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功耗模式是通过使能的中断唤醒的,LPM4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LPM3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