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和ekd联合开发问题

楼主:
我用EDK配置了TVP5150和SAA7121两个芯片,然后,自己做了个ip核,用户逻辑就是把5150的输出直接给了7121的输入,就是VPOUT<=VPIN,

结果呢,显示正常。

但是,由于开发需要,我需要把edk嵌入到ise里。发现,我在ise中,调用了仅包含TVP5150和SAA7121的配置EDK,而在ISE里单独写了个模块,

即assign VPOUT=VPIN,烧进去,发现,蓝屏。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真想不清楚,求高人指点啊

难道不是说,只要i2c配置成功,TVP5150就会出数吗?

另外,我用chipscope观察assign VPOUT=VPIN的话,该怎么做?因为里面没有IBFG,连信号有无都无法查。在线等。。。

网友:
在里面加一个IBUF就可以用chipscope查看了,ibuf的调用ise的程序模板里面有

网友:
那vpin和vpout那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也得加缓冲模块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做了个fifo,把数据进行了缓冲,modelsim仿真没错误,可是烧到芯片里,发现,屏幕是黑的,而且一会闪一下,这是时序问题吗?另外你说的IBUF面板我怎么没找到呢。是语言模板找嘛?

网友:
目前,也在学这方面的东西,谢谢啦~~ :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