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板上显示问题

楼主:
我做的是红外传输的,每次发射一次红外线号就会刷屏一次,怎么解决啊。。我想让每次接收以后单单变化修改的位置,而其他的位置没有变化。。。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哦。。。。。。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完全可以这样,只刷新变化的反而会使程序变复杂,具体方法是建立一个显示缓存区,新显示内容跟旧显示内容做比对,同时再写一个位显示驱动程序,调用后更新显示缓存,这种方法只能基于静态驱动电路,动态扫描的则无所谓什么“单单变化修改的位置”。

网友:
是不是就是在接收的时候而且要同时保持显示。。这个不会写了,请高手指教下。。下面是我的先接收后显示程序
#define Remote_High() while(GPIOF->IDR&0x10)                //  高电平等待
#define Remote_Low() while(!(GPIOF->IDR&0x10))  //  低电平等待

u16 Remote_Array[120];
u8 Remote_Rdy;    //          脉冲个数
u16 flag200ms;
void Remote_Init (void)
{
        CLK->ICKR |= CLK_ICKR_HSIEN;//内部高速时钟使能
        GPIOF->DDR &=~0x10;
        GPIOF->CR1 &=~0x10;//设置PF4浮空输入
        Remote_High();
        TIM1->CR1 |= TIM1_CR1_CEN;//   计数器使能
        Remote_Low();
        Remote_High();        //  等待一个脉冲宽度
        Remote_Array[Remote_Rdy] =((u16)TIM1->CNTRH)<<8;
        Remote_Array[Remote_Rdy] += TIM1->CNTRL;     //   读取一位的脉冲宽度
        TIM1->CR1 &=~TIM1_CR1_CEN;
        TIM1->EGR |= TIM1_EGR_UG;                                 //  计数器清0
        Remote_Rdy++;
        while(Remote_Rdy == 114)
        {
                GPIOA->ODR |= 0x04;                                                //  开启蜂鸣器电源
                TIM5->CR1 |= TIM5_CR1_CEN;
                Remote_Rdy = 0;
                DelayMS(100);
                flag200ms=0;                                                                //  控制自动风速的变化
                while(GPIOF->IDR&0x10);
                Show_ALL();         // 处理接收到得代码显示相应模块
          GPIOA->ODR &=~0x02;//  开启蜂鸣器
        }
}

网友:
没人回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