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等精度测频的问题

楼主:
初学CPLD,写了个等精度测频程序,闸门时间由单片机给,完成后CPLD数据并行传送给单片机,参考频率是2.5M,很稳定,现在对32K的信号进行测量,32K也是稳定,2hz左右的波动,大侠们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req IS
        PORT(
                 BCLK:IN STD_LOGIC;--标准频率信号
         TCLK:IN STD_LOGIC;--待测频率信号
         CL: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清零和初始化信号
         START:OUT STD_LOGIC;--有低电平变到高电平时指示计数结束
         SEL: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两个32位计数器值分8位读出多路选择器
         DATA: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8位数据读出
                                        );
END ENTITY freq;
ARCHITECTURE behav OF freq IS
SIGNAL BZQ: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标准计数器
SIGNAL TSQ: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被测频率计数
SIGNAL ENA:STD_LOGIC;--计数使能
-- SIGNAL BCLK:STD_LOGIC;
-- SIGNAL BENA,PUL:STD_LOGIC;--脉宽计数使能
--SIGNAL SS: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START<=ENA;
                 DATA<=BZQ(7 DOWNTO 0) WHEN SEL="000"ELSE   --标准频率计数低8位输出
         BZQ(15 DOWNTO 8) WHEN SEL="001"ELSE
         BZQ(23 DOWNTO 16)WHEN SEL="010"ELSE
         BZQ(31 DOWNTO 24)WHEN SEL="011"ELSE
         TSQ(7 DOWNTO 0)  WHEN SEL="100"ELSE   --被测频率计数低8位输出
         TSQ(15 DOWNTO 8) WHEN SEL="101"ELSE
         TSQ(23 DOWNTO 16)WHEN SEL="110"ELSE
         TSQ(31 DOWNTO 24)WHEN SEL="111"ELSE
         TSQ(31 DOWNTO 24);
BZH:PROCESS(BCLK,CLR,ENA)     --标准频率测试计数器,标准计数器
  BEGIN
     IF CLR='0'THEN
        BZQ<=(OTHERS=>'0');
     ELSIF BCLK'EVENT AND BCLK='1'THEN
          IF ENA='1'THEN
              BZQ<=BZ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F:PROCESS(TCLK,CLR,ENA)  --待测频率计数,频率计数器
  BEGIN
     IF CLR='0'THEN
        TSQ<=(OTHERS=>'0');
     ELSIF TCLK'EVENT AND TCLK='1'THEN
        IF ENA='1'THEN
           TSQ<=TS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TCLK,CLR)   --计数控制使能触发器,CL为预置门控信号
  BEGIN
     IF CLR='0'THEN
        ENA<='0';
     ELSIF TCLK'EVENT AND TCLK='1'THEN
        ENA<=CL;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ehav;

网友:
你用2.5M测量32K的时钟,有两HZ的波动,是吗?

从你程序来看,主要是整个程序不是在同一系统时钟的控制下完成。主要还是你的编程风格对程序有影响。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