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并口仿真器改造问题求解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学习430单片机,手头现有一给25针并口仿真器,但电脑上没有这个口只有串口、USB。所以想改造下这个并口的仿真器

      大侠们有经验和意见的,多多提下呀……

网友:
你搞不定的。430只支持原生的并口,一般的那种转换线根本是不行的。如果的你的是笔记本,可以买Express卡转串并口,需要两百。如果是台式机,主板上有空余的pci插槽的话,买一个转并口的卡,便宜的不一定能用,我同学买的,转出来的并口只能用于打印机。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最低。 u口的仿真器一个大概两百块钱吧。

网友:
这个几乎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