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的数据输出口可以直接接SAA7121数据输入口吗?

楼主:
TVP5150的数据输出口可以直接接SAA7121数据输入口吗?

网友:
晕 解码出来直接编码 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

anyway : 如果你非要这么直接相连,考虑如下三个问题
1. 视频格式是否兼容;
2. 两者的电压是否匹配;
3. 5150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
学习

LZ 你的问题解决没啊  我也正在做个视频解码和编码的毕业设计  但我是从0开始的 能否给我点下迷津
能否方便留QQ号? 我的QQ:1217789047

网友:
编解码 有啥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fpga,我用fpga模拟i2c来配置TVP5150和SAA7121,原先用的edk,加了一个自定义ip,里面的用户逻辑是VPOUT<=VPIN,但是我用重新在ise里写了个assign VPOUT=VPIN,却怎么也不出信号。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