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TA1中断程序

楼主:
是个用TA1捕获中断的小程序,实在解决不了了,求高手指教
#include "cc430f5137.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设置时钟,系统上电复位后主时钟和SMCLK为DCO,ACLK为VLO*/
//P2.0输出ACLK
  PMAPPWD = 0x02D52;                         // Get write-access to port mapping regs
  P2MAP0 = PM_ACLK;                           // Map ACLK output to P2.0
  P2MAP2 = PM_TA1CCR1A;                   // Map TA1 CCR1输入 P2.2
  PMAPPWD = 0;                                     // Lock port mapping registers

  TA1CTL = TASSEL_1+MC_1+ID__2+TACLR+TAIE;       //SMCLK,UP,4分频,定时器清除,中断使能
  TA1CCTL1 = CM_2+CCIS_0+SCS+CAP+CCIE;     //下降沿,CCI0A,同步,捕获,中断使能
  TA1CCR1=12000;

  P2SEL = 0x05;
  P2DIR = 0xC1;               //P2.2片内外设输入CCI0A p2.6红灯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 LPM0_bits+GIE);
   P2OUT ^= BIT7;
   __no_operation();      //DEBUGE
  }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case 2: P2OUT ^= BIT6;
            delayms(50);
            ccr1_LSB = TA1CCR1;   //
      slp--;
            __no_operation();      //DEBUGE
            LPM0_EXIT;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case 6:  break;                         // CCR3 not used
    case 8:  break;                         // CCR4 not used
    case 10: break;                         // CCR5 not us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not used
    case 14: break;
    default: break;
}
}
问题是程序一直不会执行到P2OUT ^= BIT7;可是中断后有LPM0_EXIT; 啊?还有就是 ccr1_LSB 值不变ccr1_LSB = TA1CCR1; 这句该怎么写啊?刚接触430,求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