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 TI M3 选择 Pin to Pin 的芯片?

楼主:
TI Stellaris MCU 近 200 款,同平台产品的升级就不可避免了,如何选择 Pin to Pin 的芯片呢?如果没有规律可循,选型就复杂了。

在这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经验分享?

问题:

同系列同封装的,外设数量差不多的,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我先分享一条:

比如 LM3S9B90 和 LM3S9790 是 Pin to Pin 的,区别就是 Flash  和 SRAM 容量的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比较简单的规律,可用IO数量一样的,都是pin对pin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