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低功耗时钟】第一次小组讨论

楼主:
如果说实现是一种技能,方案的讨论和拟定就是一种思维。
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实现而忽略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自己全局思维的一种成长。
为了更完整的把这次DIY的活动的过程呈现给大家,我在此贴上整理后的讨论记录。
基本是无删减版的,必要的地方我注释了下方便大家观看。(已取得组内同意,哈哈!)
部分表情不能显示我就改成了文字。
欢迎拍砖!

以下是讨论记录,从聊天记录转过来的。
WSTT 13:47:22
大家进了讨论组的话 冒个泡哈
我们抽个时间来讨论下实现方案
cat3902982 13:47:38

ddllxxrr 13:47:57

OK

cat3902982 13:48:00

你想怎么整?

sugerlatu 13:48:43
好啊

WSTT 13:48:54

都在哈

WSTT 13:50:02

大家怎么嗨就怎么整吧
但是低功耗的主题是不能跑的
ddllxxrr 13:50:09
都在哟,呵呵
WSTT 13:50:16
先聊聊显示吧
sugerlatu 13:50:32
用什么显示的
cat3902982 13:50:35
LCD
cat3902982 13:50:47
 430 带驱动的啊
ddllxxrr 13:50:51
就用LCD,因为省电
ddllxxrr 13:51:06
那太好了,更省了
sugerlatu 13:51:30
居然用有LCD驱动的430
ddllxxrr 13:51:40
430直接驱动的

WSTT 13:51:51
是,我看daivd_lee说有种平时不用电,只在换内容的时候耗电的LCD 不知道是哪种
cat3902982 13:51:50
呵呵 我正在用(说的是430驱动的字段型液晶)
sugerlatu 13:51:51

WSTT 13:52:06
那要4xx系列的才有LCD的驱动
ddllxxrr 13:52:12
不知地主给的有没有驱动LCD的功能
WSTT 13:52:35
财主说给1xx5xx应该都没有
ddllxxrr 13:52:42
那个LCD一定是段式的
cat3902982 13:52:44
那是没有的(说的1xx5xx
ddllxxrr 13:52:51

sugerlatu 13:52:53
那个应该没什么区别吧,用IO驱动就可以的
WSTT 13:52:59

ddllxxrr 13:53:17
要是段式的就不行
WSTT 13:53:22
我刚说的那种LCD大家有见过吗?
ddllxxrr 13:53:28
不是段式的还行
sugerlatu 13:53:32

ddllxxrr 13:53:46

cat3902982 13:53:49
不是段式的,功耗就上去了啊!
WSTT 13:54:01
看来是不常见的,那就不用了。
WSTT 13:54:12
可以用字符型的LCD
ddllxxrr 13:54:18
奥,我见过一种
WSTT 13:54:33
哪种呢?
cat3902982 13:54:41
MP3
的那种屏?
ddllxxrr 13:54:57
只要给一个管脚加100HZ的方波,其余象驱动LED就可以
WSTT 13:55:00
mp3
应该是点阵的。
WSTT 13:55:43
ddll
说的那种想当于要不断的使用时钟刷新是吧

cat3902982 13:55:46
那个 好像不错哦
ddllxxrr 13:56:27
恩,就用过一次,反正好用
WSTT 13:56:37
容易获得吗?
ddllxxrr 13:57:14
我在大连有个显示屏厂买地
WSTT 13:57:38
功耗怎么样?
ddllxxrr 13:58:05
简直没什么功耗
sugerlatu 13:58:18
这很强大啊
WSTT 13:58:27
是啊 有资料吗?
ddllxxrr 13:58:36
你想就一个破玻璃片。
cat3902982 13:58:38
 有个资料就OK 了。
ddllxxrr 13:59:12
这个也许明天,我回家找找,很久了
WSTT 13:59:33
供电是多少V呢?
ddllxxrr 13:59:53
伏的
cat3902982 13:59:59
不错
sugerlatu 14:00:01
可以
WSTT 14:00:07
确实
WSTT 14:00:20
但是不知道容不容易拿到
ddllxxrr 14:01:00
我找找回家,明天再说,大家用什么工具开发MSP430
sugerlatu 14:01:17
IAR
WSTT 14:01:29
同上
cat3902982 14:01:53
同上
ddllxxrr 14:01:56
仿真器都有么

cat3902982 14:02:13
都有的
sugerlatu 14:02:19

cat3902982 14:02:20
UIF
WSTT 14:02:24
那就好
cat3902982 14:02:50
但是 IAR 版本 大家 都是什么了?
sugerlatu 14:03:02
5.2
ddllxxrr 14:03:08
一样
WSTT 14:03:13
我看看哈,好久没有写过单片机了。
cat3902982 14:03:22
我还是 4.3
sugerlatu 14:03:26
这要求不是很高吧
WSTT 14:03:29
5.1
ddllxxrr 14:03:48
不用高
WSTT 14:04:08
只要有源码就够了
WSTT 14:04:19
版本问题不是很大
cat3902982 14:04:27
好的
cat3902982 14:04:47
希望不要出问题吧
WSTT 14:05:25
可以尝试做个显示用1602的版本 这样晚上也可以用
晚上可以开背光
cat3902982 14:05:48
也可以的
sugerlatu 14:06:36
时钟的话是用时钟芯片还是内部的定时器做?
ddllxxrr 14:06:37

ddllxxrr 14:07:15
用外部吧,精确点
WSTT 14:07:20
定时器肯定准不了 可以考虑加一片外部的
cat3902982 14:08:10
我觉得 两个都可以试试
cat3902982 14:08:38
有些有内部的 DCO 我绝的430的时钟系统很不错
WSTT 14:08:45
那就这样在硬件设计上有外部时钟芯片 必要的时候可以自动校准下
WSTT 14:08:55
DCO
很不稳
zhangdaoyu 14:09:54
要显示时间的话,我觉得外部时钟比较可靠
sugerlatu 14:10:51
可以的
WSTT 14:10:04
受温度影响大 我想我们这个系统时钟就用32768的晶体 然后CPUACLK
WSTT 14:11:10
DCO
受温度影响大 我想我们这个系统时钟就用32768的晶体 然后CPUACLK
cat3902982 14:11:17
对了32768的晶体 的误差大吗?
WSTT 14:11:36
一般电子表用的
WSTT 14:11:54
主要是频率低 可以减小电流
WSTT 14:12:24
我认为外部时钟芯片是必要的 需要校准的
cat3902982 14:12:34
ACLK
经过二级分频后 误差大吗?
WSTT 14:13:10
这个积累误差比较大 呵呵
WSTT 14:13:23
时间一久了, 就差远了
cat3902982 14:14:08
 看来是必须从 外部获得时钟了
WSTT 14:14:54
有时钟芯片
WSTT 14:15:47
不如大家先分分工 怎么样
sugerlatu 14:16:04
可以啊
WSTT 14:16:24
ddllxxrr
先去查那个低功耗的液晶
WSTT 14:16:39
糖糖(suger)你想干啥?

sugerlatu 14:17:00
都可以的
WSTT 14:17:14
那你就查查时钟芯片吧
sugerlatu 14:17:15
你分配吧
zhangdaoyu 14:17:43
版主尽管分好了
WSTT 14:17:46
特别主意下功耗和接口怎么样
WSTT 14:17:58
zhangdaoyu
你呢?
zhangdaoyu 14:18:24
我不知道啊 刚进来还不了解情况啊
WSTT 14:18:33
也刚刚才开始
WSTT 14:19:10
你查查1602的液晶吧!
接口规范啊
背光情况下功耗
无背光的功耗什么的
WSTT 14:19:19
乐泡还在吗?
cat3902982 14:19:27

zhangdaoyu 14:19:28
好的
WSTT 14:19:39
你想干点啥
cat3902982 14:19:49
你安排
WSTT 14:20:46
 那我想想 你把时钟的具体功能细化下把
最好能有个软件的逻辑框图 怎么样
WSTT 14:21:39
就是咱们这个数字钟的功能细化下  把逻辑上的软件框图拟一拟
cat3902982 14:21:59
好的
cat3902982 14:22:07
没问题
WSTT 14:22:09
然后我们下次讨论的时候再分析
cat3902982 14:22:15
OK
WSTT 14:22:47
我把咱们讨论内容总结下发到论坛上
大家有意见否?
zhangdaoyu 14:23:05

cat3902982 14:23:17

ddllxxrr 14:23:25

zhangdaoyu 14:23:28
是直接发 还是在一个地方发啊
WSTT 14:25:09
这样子 我把聊天内容整理下发上去
你们吧自己的任务内容查到的内容以【MSP430超低功耗时钟】为头开贴吧
WSTT 14:27:35
我网络不好,网关昨天才弄好,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
cat3902982 14:27:44
OK
sugerlatu 14:27:50
最后要不要在板子上实现?
WSTT 14:28:03
要啊
WSTT 14:28:47
现在还在定方案 咱们把所有地方想清楚了就可以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