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在wince系统下怎么能知道ARM芯片

楼主(2011-09-16):
在wince系统下怎么能知道ARM芯片
请各位高人给小弟指点迷津,就是怎么知道一块ARM里面烧得是WINCE系统,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块ARM的芯片怎么才能知道是什么厂商生产的,有没有类似于windows XP 里面的鲁大师那种工具,没有的话我怎么才能知道,谢谢各位!!!
系统
芯片
鲁大师
wince

网友A:
看看芯片的上面的型号.不会被打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