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点变频控制的有木有?

楼主:
最近买了台富士通直流变频壁挂式空调 (型号ASQA12LKC,卖场好像很少哦,有兴趣去网购吧,3000大洋左右),与家里其他2台空调相比,静音效果确实非常好,制冷效果也很不错。应该是用他们兄弟公司的富士通半导体的180变频技术吧,很想了解下这个技术的细节,以前听过几次富士通的变频电机驱动控制技术,但没啥概念,有懂行的童鞋能分享下具体的技术概念吗?

网友:
关键是变频算法,硬件上针对电机控制的MCU会有一些定适用于电机控制的特性,如PPG定时器、多功能定时器、8/10位AD转换器以及处理复杂运算的DSP内核等。富士通的变频控制方案的核心是其180度变频算法,目前在电机控制领域用得非常多(不光空调,洗衣机、冰箱和工业、汽车上都有应用)

网友:
家电企业的180度正弦波变频控制方案目前是主流。大部分厂家都是使用像楼上说的富士通半导体这样的芯片,厂商提供带程序的芯片,由家电企业开发外围功能;也有采用半导体公司提供硬件电路实现核心算法,由家电企业开发外围功能,或者,请专业的变频控制器公司为自己设计方案。

网友:
180度电机控制的前景比较好,尽管变频电机控制成本比较高,但确实性能更高、静音、低损耗,越来越多的家电制造商开始采用180度电机控制,用以提高家电电器效率和降低噪音。变频控制的核心是MCU性能和相关的变频驱动控制的算法。(美的E180直流变频空调就采用的180度正弦波控制,不晓得是不是采用的富士通的方案。)

网友:
提供点富士通180度变频控制技术资料吧,或许对你有帮助(手上有富士通半导体的变频控制技术资料,有需要的留下邮件哈):富士通半导体的电机180度变频核心控制算法采用空间磁场定向控制方案,可把电流分解为转矩和磁场分别进行独立控制;空间矢量PWM(SVPWM)模式通过PWM开关信号产生360度正弦波电压;比例积分(PI)调节器通常在工程控制中使用,它可以通过误差反馈来调整修正值,实现电流和转速无差控制;坐标轴变换可以使三相电机信号转换两相垂直信号,静止坐标信号转换成旋转信号;位置及速度测算可以输入电机实时电流和电压,实时计算电机反电压,并可实时计算转子位置和转速;其他先进功能还包括:锁相环纠正位置信号、低频转矩补偿、高频弱磁控制和交流输入功率因数纠正。

网友:
富士通半导体的变频控制技术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glgc10001@163.com

网友:
180度变频是富士通的专利吗?网上看到180度控制相关技术好多是与富士通相关的呢!在N个研讨会听到富士通“行业领先”的180度变频技术,包括汽车电机驱动里面也有这个技术(汽车电机控制与空调的压缩机驱动控制应该是类似的吧)

网友:
木有哦,只是富士通在这个领域做得专业些,应用更多。研究生的时候就研究过富士通早期的空间矢量PWM技术,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基于AC逆变器用微控制器MB89855、MB90560/460),现在应该已经发展了好几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