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platform builder 怎么使用定制wince系统

楼主(2011-09-16):
platform builder 怎么使用定制wince系统
我现在想定制wince系统,用platform builder 可是具体设置,及每一项我都不是很清楚,有没有前辈帮帮小弟,或者提供参考资料,谢谢~
定制
参考资料
builder
wince

网友A:
晕,先找个入门的资料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推荐推荐么?我是初学者,还请见谅。。。

网友B(2011-11-01):
首先要导入BSP中,然后新建platform,在右端的catalog定制你需要的特性,设置platform的setting,在build os选择SYSGEN开始编译系统,需要一段时间生成映像文件。建议你根据你所选的开发板,按照其手册一步一步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