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板子自动从SCI启动模式换成flash 模式而无需手动操作开关

楼主:
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板子自动从SCI启动模式换成flash 模式而无需手动操作开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由硬件控制的,只能通过外部控制,跳线或者其他device进行控制。

网友:
看样子得好好想办法了

网友:
请问:
  上述的“硬件控制”,需要重启电源么?
  换句话说,假如我现在是SCI模式,更新完程序后,是否我只是将BOOT引脚配置好,然后再控制RESET引脚复位以下就可以了(即不必重启电源),还是必须得重新上电复位?

  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必重启电源

网友:
two methods

1.简单修改其bootloader然后加升级判断,延时等,写入OTP。要么选择升级,要么从Flash启动。

2.或者开辟一个区,一直从Flash启动,也是先启动自己区内的Bootloader,判断是否升级,升级了升级,不升级了跳到应用程序部分。

目前用第二种,但第一种更完美。

欢迎拍砖。

网友:
恩。楼上的做过?

网友:
我做过程序通过SCI引导到RAM中去,然后传完后,就自动从你给定的PC地址开始跑了。
如果你要自动切到FLASH里,那估计不行。因为你的BOOT引导模式是SCI,这是硬件决定的。不能变的。
必须把BOOT方式改为flash启动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项目中用第二种,但第一种更好。不占用flash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