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电机

楼主:
AVR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电机,PE口接键盘,pc口接电机,电机正转是0x28,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求帮忙

#include <iom12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x28,0x28,0x28,0x28};
void delay(uint k)
{
 uint m,n;
     for(m=0;m<k;m++)
	 {
	 for(n=0;n<114;n++);
	 }
}

uchar ScanKey()
{
 uchar temp,temp1,key;
 temp=PIND;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
	     DDRF=0x0F;
		 PORTF=0xF0;
		 delay(5);
		 temp1=PINF;
		 temp1&=PINF;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0;
			break;
			case 0xD0:
			key=1;
			break;
			case 0xB0:
			key=2;
			break;
			case 0x70:
			key=3;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F=0xF0;
    PORTF=0x0F;
	break;
 }
     case 0x0D:
	    {
	         DDRF=0x0F;
		     PORTF=0xF0;
		     delay(5);
		     temp1=PINF;
		     temp1&=PINF;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0;
			 break;
			 case 0xD0:
			 key=1;
			 break;
			 case 0xB0:
			 key=2;
			 break;
			 case 0x70:
			 key=3;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F=0xF0;
    PORTF=0x0F;
	break;
 }
   case 0x0B:
	  {
	     DDRF=0x0F;
		 PORTF=0xF0;
		 delay(5);
		 temp1=PINF;
		 temp1&=PINF;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0;
			break;
			case 0xD0:
			key=1;
			break;
			case 0xB0:
			key=2;
			break;
			case 0x70:
			key=3;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F=0xF0;
    PORTF=0x0F;
	break;
 }
   case 0x07:
	   {
	     DDRF=0x0F;
		 PORTF=0xF0;
		 delay(5);
		 temp1=PINF;
		 temp1&=PINF;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0;
			break;
			case 0xD0:
			key=1;
			break;
			case 0xB0:
			key=2;
			break;
			case 0x70:
			key=3;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F=0xF0;
       PORTF=0x0F;
	   break;
     }
 default:
 key=0;
 break;
}
return(key);
}
void main()
{
  uchar temp,keynum;
  DDRF=0XF0;
  PORTF=0X0F;
  DDRC=0XFF;
  PORTC=0X20;
  while(1)
  {
  temp=PINF;
  temp&=0x0F;
  if(temp==0x0F)
  {
  continue;
  }
  else
  {
  delay(100);
  temp=PINF;
  temp&=0x0F;
  }
  if(temp==0x0F)
  {
  continue;
  }
  else
  {
  keynum=ScanKey();
  PORTC=tab[keynum];
  }
  while(temp!=0x0F)
  {
  temp=PINF;
  temp&=0x0F;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问得一点不好,你应该把出现的问题说出来,有什么现象,大家看了才能给你分析下,你就放上一段程序,别人首先要一步步看懂你的程序才行,然后才能分析对于否,有时看完了没有硬件现象也未必能分析的出来。希望楼主说清楚问题根源,说到重点上。

网友:
那个,不好意思,我初学的,就是按键盘上的键没反应,电机不会动,在线连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贴源程序不太好 别人看起来也麻烦

网友:
源代码没的注释。呼呼!最好讲下原理!

网友:
呵呵,纯贴代码大家看的都费劲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好像你的程序好复杂

网友:
矩阵键盘样例程序硬件测试通过

矩阵键盘样例程序硬件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