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动运放问题

楼主:
本人用LM324做差动放大,一共4个共地电位,分3组,第一组:最低的电位接一路运放的“-”,次低接运放“+”,以此类推,第三组最高的电位接一路运放的“+”,次低接运放“-”,比如4个电位为3V,6V,9V,12V,最高电位12V给运放供电,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第二组,第三组,输出正常,但第一组输出异常,求教,

每组的电路如下:例如 V1通过10K电阻到某组运放的“-”,再通过10K反馈电阻反馈到输出端 V2通过10K电阻到同组运放的“+”,再通过10K电阻接地

网友:
楼主还是给出具体电路为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截图功能报废了,就是标准的差动放大接法,但是第一组输出有问题,其他两组没什么问题
几组电路都是完全一样的,很是奇怪

网友:
那去仔细检查电路连接和焊接以及器件本身,还有电阻取值是否正确(指实际所用电阻,测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重新焊了块板子,也还是一样,我想知道一个4路的LM324,可以用作多路作差动放大吗?放大倍数为1,就是不放大,只是起个差动输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