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MSP430仿真器的驱动程序,但是找不到怎么办啊

楼主:
     买了个MSP430单片机和仿真器,内有光盘的,驱动程序也装上了,也设置430\drivers\TIUSBFET\WinXP 这个文件目录了,但是仍然显示 windows找不到设备的驱动文件。

该怎么办啊 ,在网上下了个驱动程序也还是不好这样。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你下载这个5.20的版本就没问题了
事实上,好多之前的版本的驱动都不行,要重新下载

网友:
驱动不是主要的问题,看看你的接触是不是稳定,重新插一次试试,仿真器没有用过。我用的就是一般的并口下载线。仿真器老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zhchi xi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的是4.21的版本,装在我同学的电脑上都好使,就我的电脑不行,我们都是WIN7操作系统

网友:
win7的下载个新版本试试吧。

网友:
楼主多试几次吧,我的也是,有时有用有时没有用。他加载驱动要很长时间,你插上去 多等一会,看看能不能用。现在在网上买的很多都是自己焊的,可靠性很差。

网友:
我用5.3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用的一般的并口下载线,但是也老是出问题啊。问题如下:
Fatal error:Failed to in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n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并口还要驱动吗?

网友:
版本太高下这个版本EW430-EV-web-5106就不会了

网友:
win7 64bit 还是装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