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焊反导致电源供电不正常

楼主:
焊完pcb后,arm芯片没有工作,电源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没有亮。
通过万用表测量芯片的3.3V供电电压,无;外部12V供电电源被拉低到1.7V。
怀疑问题出在电源模块VFB1205(12V转5V)。

第1次,跳过电源模块,直接将外部5V电源接入pcb,电路正常工作。
因此,确定问题出在电源模块,于是拆旧焊新,……,问题依旧。

但这直接确定5V回路正常;基本可以排除问题不在电源模块;问题应该出在12V回路。
第2次,检查12V回路,一顿拆卸捯饬:割掉二极管、短路代替电感,……,
干,看到了一个焊反的10uf/16V A型钽电容(极性电容),替换后,电路正常工作。

一种可能的原因:
极性电容焊反被击穿,等效于小电阻,导致12V回路负载和小电阻并联,回路负载被拉低,
考虑到电源内阻的存在,就可以知道(12-1.7)V的电压由内阻分得,这样就可以解释1.7V的存在,
并且内阻约是回路负载的10.3/1.7倍。

PS:后来电源指示灯闪烁,电源模块输出不稳定。问题同样出在钽电容极性焊反。
很悲催的是,它就那么明显地被焊反了,愣是看了好几遍才发现,它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啊亲。

网友:
没爆炸就算万幸了……

钽电解反极可是很容易爆炸起火的,只要电源功率够。有一次我在做现场维修时就碰到过一次,当时无名指正搭在钽电解上,通电后一声炸响,一团烟火,顿时俺的手指麻木了,半天才恢复,再看,PCB都烧穿了,也算运气好,没破皮或烧伤。

网友:
哇,没爆炸真是幸运啊

网友:
有次调试卫星的极化电路,24V的输入电压滤波竟然误贴了耐压16V的电解。当时测量电压输出不正常,带着电拿起板子看,当时眼睛离电解只有1公分,忽然发现了16V,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闪开,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好啊只是手指,你要是像4楼的哥们一样,可就杯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触pcb板时间还不是很长,也许以后会遇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电操作大不好呀。我至少带电焊过2次板。

网友:
没爆炸?真的是万幸啊,估计通电时间很短吧。
见过一次电容爆炸的,还是上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同学搞爆炸的,当时还挺响的。
以后这个还是小心点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suodish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