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ikstik K40 之 GPIO

楼主:
//GPIO 相关寄存器

/*******************************************************************************

PORTA[31:0]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B[31:0]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C[31:0]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D[31:0]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E[31:0]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

(GPIOx_PDOR)Port Data Output Register

(GPIOx_PSOR)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x_PCOR)Port Clear Output Register

(GPIOx_PTOR)Port Toggle Output Register

(GPIOx_PDIR)Port Data Input Register

(GPIOx_PDDR)Port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PORTA_PCR0) Pin Control Register n

*******************************************************************************/

网友:
使用步骤
一、使能端口时钟 (SIM_SCGC5)System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 5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二、选择功能脚PORTC_PCRx  ,每个端口都有个寄存器PORTC_PCRx
PORTA_PCR8=(0|PORT_PCR_MUX(1));
三、端口方向控制输入还是输出:GPIOA_PDDR                                                     GPIOA_PDDR=GPIO_PDDR_PDD(GPIO_PIN(8));
四、对端口控制;
GPIOA_PTOR|=GPIO_PDOR_PDO(GPIO_P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