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怎么实现集电结正偏????

楼主:
NPN管运行在饱和区时,书上都会说发射极跟集电极都要正偏,但是按所有书上的标法,如在集电极接一电源VCC,正极都连入集电极,负极连到射极。我不明白的是此时集电PN结实际上是反偏的而不是正偏的。看到有资料上写,实际在三极管饱和时所说集电极都要正偏并不是真的要正着接电源,而是只要Vbe电压比Vce大就可以了。但是理论是什么?求答案

网友:
就当公式记吧

NPN按理说是P往N流。就是基极上偏置,b往e 流的。这时C极实际是应是PN节的,我想是晶体管厂的事,但人们常用这种命名方法标识它,就变成NPN啦。而PNP的情形一样,只不过是CE颠倒的。基极是低电平驱动而已。

网友:
集电结「正偏」

沟道形成,势壘弱化,但基极主区的势壘不会陷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接到讯号时,发射结耗尽层(紫和绿)首先消失,
临界饱和时,集电结空乏区(灰与黄)也消失,
进入饱和状态时,基区就会由红转蓝,就跟 增强型场效应管 开通时的情况类似,但基极入口处的电压永不掉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感觉比较纠结,其实我赞同的是Vbe的电压大于Vbc的电压就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基极电压大于集电极电压,NPN上面的NP不就正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