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FTDI 驱动的问题

楼主:
记得之前我用 LM3S8962 开发的时候,复位不会导致 USB 失去连接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复位 USB 就要重新连接一次,而且时好时坏,而且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且总是导致它死掉,必须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掉,这个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大家讨论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也遇到过,不过没楼主的严重

我的就是就dll文件没了,我关了,并退出MDK,再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之前我用 LM3S8962 开发的时候,复位不会导致 USB 失去连接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复位 USB 就要重新连接一次,而且时好时坏,而且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且总是导致它死掉,必须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掉,这个问题 ...

如果使用了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打开了LM3S8962虚拟的串口,就不要随便插拔连接板子的USB线,要先关闭使用中的串口,再拔,不然很容易死掉的。

有些时候,用起来不顺的话,重启一下电脑,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开发板掉电,USB 失去连接,串口调试助手会死掉。
之前复位不会导致 USB 失去连接啊,
可是现在,我复位一下,开发板就掉电重上电,一重上电就导致串口调试助手死掉。
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
记得之前它有时候又自己好了,到底是哪里冲突了呢?
请高手帮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开发板掉电,USB 失去连接,串口调试助手会死掉。之前复位不会导致 USB 失去连接啊,可是现在,我复位一下,开发板就掉电重上电,一重上电就导致串口调试助手死掉。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记得之前它有时 ...

按下复位键会导致掉电,那你得查查硬件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 TI EKK-LM3S8962 的板子,记得之前有时有这个毛病,有时又好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可以下载 UART_ECHO 这程序来试试,下载后复位,如果能串口调试助手能显示 enter text 说明没问题。
导致的原因是:
没有复位前,驱动程序虚拟的串口是正常的,一复位,掉电,导致虚拟串口消失,此时串口调试助手就死掉了。
如果加个延时几秒钟,当复位连接后,再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就没有问题。
把 FTDI 的驱动卸载了重装也不行,现在导致我用串口输出信息很不方便。
所以我现在的疑问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板子复位会引起掉电呢?

网友:
今天调试 8962 的时候发现,进入 Debug 全速运行后不久就自动退出了,
改了一下 Debug 里边的

选择 第三项,就没有问题了,记得之前不是这样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