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802.11a的无线通信模块啊?

楼主:
最近想用802.11a的模块做个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模块能在S3C6440或者其他的ARM平台下使用,在淘宝下搜索了一下,几乎全是minipci的,但是板子上没这种接口呢,请大侠来解救啊

网友:
有,贵,SDIO接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刚我查到两个型号,都要1000到1200这样的价格,所以还是不考虑了。。。还是用minipci的吧,大不了自己画个支持minipci的板子,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模块:

http://www.ubnt.com/sr71a

这个怎么样啊,貌似性能很暴力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802.11a的模块啊,其他的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802.11a已经没人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但是我现在做的课题是要用的啊,要用802.11a组建一个网状网络,类似于每个结点都是一个无线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蛋疼的应用是吧,么办法啊,上级要求的啊。。。

如果没的卖,就只好自己设计了,不知道画个802.11a的这种板子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计这个板子估计比组网难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那如果我买个minipci接口的模块,然后在自己板子上实现这种接口,这个方案怎么样啊?应该还得知道每个引脚的定义才好编写驱动吧。。。

网友:
精神上支持你,我也看笔记本上那种mini pci的wifi模块极度顺眼,就是被接口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