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9B96 AD采样求教,希望TI专家解答~~~~~~~~~

楼主:
求教:AD采样的选择外部参考电压或者内部参考电压通过库函数中哪一个函数完成的???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电压通过哪个管脚输入???

网友:
1. LM3S9B96的ADC模块可以选用内部或外部参考,通过void ADCReference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Ref)函数来实现.
其中ulRef取值为ADC_REF_INT 表示内部参考,取值ADC_REF_EXT_3V表示采用外部参考
2. 选用外部参考时,参考电压通过VREFA管脚引入,在QFP封装中为pin-90. BGA封装中PIN-A7.

QQ:906411450
TRITON.ZHANG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DCReferenceSet()
void
ADCReference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Ref)
参数:
ulBase :adc模块地址
ulRef :参考电压.

其中,ulref必须是ADC_REF_INT和ADC_REF_EXT_3V之一,ADC_REF_INT是使用内部参考电压,ADC_REF_EXT_3V是使用外置3V参考电压,AVREF pin引脚接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