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关于邮箱的,几个问题问一下各位大大

楼主:
 问题一:如果一个任务在等待一个邮箱信息,如果任务没有等到信息,是不是把任务挂起
问题二:
然后在一个中断给了这个邮箱一个信息,是执行完中断再执行任务吗,
这样写行不:OSMboxPost(g_Queue.Mbox, (void *)0);

网友:
你好!
问题一:如果一个任务在等待一个邮箱信息,如果任务没有等到信息,是不是把任务挂起
这个问题你可以 进入函数 查看是否有任务切换就知道了,可以告诉你当前任务是可以设置是否阻塞时间的,如果是0 表示一直阻塞。

问题二:
然后在一个中断给了这个邮箱一个信息,是执行完中断再执行任务吗,
在中断中是不会发生任务切换的,在执行完中断后 有个中断级任务切换。

OSMboxPost(g_Queue.Mbox, (void *)0); 后面的参数是传输的数据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