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167D318给2810供电的问题

楼主:
我用TPS767D318给2810DSP供电,3.3V和1.8V之间的二极管可以省掉么?如果不能省掉,选用什么样的二极管?

我的板子上把两个二极管给拿掉了,3.3V输出很正常,1.8V的输出很不稳定,用万用表测量,在0-1.8V之间变化,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还有就是TPS767D318和DSP都比较热。哪位高手指导下啊,谢谢!!!

网友:
DSP供电不正常那肯定热啊。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你这二极管在板子上倒底是啥作用。二极管分很多种,你的是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