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学习

楼主:
LaunchPad学习

相信有很多同学在EE买了430LaunchPad板子。

作为430板块版主我当然也买了。

遗憾的是套件里没有Touch板,但是我们还是要利用继续LaunchPad学习430的。

先上资料,再做进一步学习

首先要研究下原理图,再根据原理图写程序

改原理图是LaunchPad板子3张原理图之一,其他两张是仿真器部分的原理图,可以不用理会

其他两张原理图在《MSP-EXP430G2 LaunchPad试验板 使用指南》第12、13页

MSP-EXP430G2 LaunchPad试验板 使用指南.pdf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pdf

LaunchPad 实验板 触摸感应子卡 使用指南.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板子和原理图我们还得准备好编译环境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开发

以后的学习程序均会在CCS4平台编写。

没有430版的CCS4?不用担心在这这里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可以下载到免费的版本

但是会需要注册什么的,比较麻烦。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安装什么的就直接跳过了 。

相信各位同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来看硬件资源

原理图中

P1.0端口上通过跳线帽连接了红色LED。

P1.6端口上通过跳线帽连接了绿色LED。

P1.3端口连接了一个按键。

作为入门程序我们就先玩玩LED闪烁。

网友:
嘿嘿。支持一下,有没有触摸板部分的原理图?
感觉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
好快 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MSP430 Launchpad 配套LCD屏 HT1621驱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17682451

段式LCD,三线接口,HT1621驱动.

工作电压:3.0---5.5V(5V时LCD模块后面的电阻R1为10K-20K, 3.3V时为100R或直接短路)

工作电流:60uA---800uA

网友:
没有touch板子啊,不会吧

网友:
楼主,可否上传CCS4?

网友:
6楼搞点触摸板一起卖说不定有人买……单买屏……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4太大了,不支持上传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717213469

网友:
以下程序为点亮P1.0口红色LED程序

#include "msp430g2231.h"            //头文件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开门狗
      P1DIR |= BIT0;                                    //设置P1.0为输出口;
      while(1)
      {
            P1OUT |= BIT0;                                //P1.0置高,点亮红色LED
      }
}

在CCS4下仿真下载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CCS4已经上传到团购的QQ群了

网友:
这么快就学习啦

网友D:
团购的QQ群号是多少啊!

团购的QQ群号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团购的QQ群号是多少啊!

群号是:19752615

网友:
敬业的斑竹!

网友:
这个板子可不可以做USB转串口用呢

网友:
编译环境下不到~~

网友:
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呵呵

网友:
谢谢maylove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