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1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
我像发个数据05到串口上,函数如下,但是串口上显示不出来,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include"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int  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0x05);

另外,如果调用了函数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些设置了: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因为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就是配置各成员的缺省值。
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照下我的程序

void UART1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ART1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网友:
你好!
这样写可以显示出“A”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0x4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但是写成
USART_SendData(USART1,0x4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while(1)
{
.........
}
就显示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