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Bootloader 的运行机制

楼主:
Bootloader 是怎么运行,看完下面的图片如果还不明白,就回帖提问吧。

网友:
这个图不是太直观,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 是怎么运行,看完下面的图片如果还不明白,就回帖提问吧。72839

我一直以为LM3S811那些,是没有Copy code image to SRAM,直接在Flash运行的咧。

网友:
没看明白,高手给解释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要对 Flash 中的程序升级,有什么办法呢?
1.种通过 Jtag 口编程器来擦除 Flash,然后再烧,Jtag 距离很短,也不方便灵活。
2.通过 Bootloader,Bootloader 通常是存储在 Flash 中的一段程序,当接收到命令后就会激活运行,由于不能对 Flash 同时进行指令执行和编程操作,所以这段代码会复制到 SRAM 中,在 RAM 中执行对 Flash 的编程。当 bootloader 对 Flash User Application 部分编程完成后,就将切换去执行 Flash 中的程序了。

网友:
我看这就是以前常说的,地址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