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我用LM3s811编的4*4键盘程序哪位好心人帮修改一下,谢谢了

楼主: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long Sysclk = 12000000UL;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while(1);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void clock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lk=SysCtlClockGet();
}

int main(void)
{
jtagWait();
clock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0xF0);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
  key=kbscan();   //键盘扫描函数
  delay10ms();  //健消除抖动的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i;
for(i=0xff;i>0;i--);
}
unsigned char kbscan()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
B=0xf0;  //发全“0”行扫描,列线输入
if(B&0xf0)!=0xf0)  //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去抖动
     if((B&0xf0)!=0xf0)
   {
     sccode =0xf0;    //逐行扫描初值
     while((sccodeZ&0x10)!=0)
  {
     B=sccode;     //输出行扫描码
     if((B&0XF0)!=0XF0)  //本行有键按下
{
      ecode=(B&0xf0)|0xf0;
      return((~sccode)+(~recode);  //返回特征码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
       return 0;  //无键按下,返回0}
}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程序和电路,是不是8个脚扫描16个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long Sysclk = 12000000UL;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 ...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程序上看,你用了一个PORTB口来作为4*4键盘行和列,而且都配置成输出。

4*4矩阵键盘接在一个8位的PORT时,应当是4个脚配置成输出模式,用于给出扫描电平。另外四个配置成输入模式,读入引脚电平信号,用于判断按下的按键。

另外,还得注意输出最好配置成带上拉的模式,不要形成悬空。

网友:
B口的定义没有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应该是行先配置为输出,然后列配置为输出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这两句啥意思?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