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没有通过SDIO把SD卡里的字库写到flash里 ...

楼主(2011-09-18):
请问谁有没有通过SDIO把SD卡里的字库写到flash里来显示汉字的程序呀,求!
急求呀,搞了几天还是不会
汉字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着还写到flash里吗?直接读取字模不就行了

楼主:
用字库好点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根据汉字编码计算字库文件偏移地址
2读取地址内容到内存,此为字模数据
3送显示
这个以前写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每次写程序都要把字库一起烧写到芯片里?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字库在SD卡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程序吗,从SD卡里面查字,通过SDIO的,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qq:476995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