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Ware Tools 文件夹下小工具介绍

楼主:
对Tools文件夹下的几个工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些工具大多数都要在PC上的命令行下使用,所以在windows XP或Win 7下,使用快捷键WIN+R后输入cmd,在进入到这些小程序所在的路径下,这样使用这些程序转换或生成的文件也在该程序所在的目录下。
 另外,大多数的源程序都提供C或C++源码,并已经编译生成,放在bin文件夹下,没有编译的可自行使用相关工具编译即可。
1) Ethernet Flash Downloader
作用:
这个程序主要是用来通过使用以太网连接的bootloader给开发板下载应用程序,在功能上同LMFlashProgramer有相同的部分。
主要用法举例:
eflash -i=192.168.0.100 -–m= 00.1a.b6.00.64.00 hello.bin

2) Finder
作用:
这个程序会显示连接在本地网络上的开发板的IP地址、MAC地址、客户端地址和其主中应用的简单描述,这只有在开发板上移植了lwIP协议栈并包含lacator程序模块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当一些开发板上没有显示屏的时候,要知道其中通过DHCP或者AUTOIP自动分配的IP地址,用这个小程序来获取是很有用的。
用法:
双击打开或者在命令行下运行即可。
3) Web Filesystem Generator
作用:
为lwIP web服务器生成网页数据。这个程序可以把一个文件夹中包含htm、ssi、shtml、ico、gif等网页数据文件转换成一个C语言的头文件。再把这个生成的头文件包含到工程中之后,经过编译可以把网页数据下载到开发板中,然后通过以太网连接就可以访问这个web服务器中的网页。
主要用法举例:
1. 把设计的网页文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中,比如给该文件夹命名为fs
2. 把makefsfile复制到与该文件夹所在的同一个目录
3. 打开命令行,进入到makefsfile所在的路径
4. 输入命令:makefsfile –i fs –o lm-fsdata.h –h –r
-h表示生成不含http头部的网页数据。
-r 表示直接覆盖原来生成的网页数据,而不必询问。
4) Serial Flash Downloader
作用:
 这个程序主要是用来通过使用串口连接的bootloader或者是Stellaris Serial Flash Loader给开发板下载程序,同样和Stellaris Flash Programer的串口下载有功能相同的地方。
主要用法举例:
sflash boot_demo1.bin -p 0x2800 -r 0x2800 -c 1 -d
5) USB DFU Programmer
作用:
 这个程序主要是用来通过使用USB连接的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bootloader给开发板下载程序。另外,这个程序也可用来从flash中读回已经存在的应用程序或者一个子扇区,并把它存为二进制文件或者一个可被下载的DFU镜像文件。
  此工具的源文件在tools/dfuprog目录下,该工具的二进制文件还可以在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software_updates.html上下载。
主要用法举例:
1.把二进制文件program.bin写到地址为0x1800的flash中去:
Dfuprog –f program.bin –a 0x1800
2.把一个DFU格式的文件program.dfu通过连接的第二个USB DFU 设备下载到DFU文件制定的flash地址中去:
Dfuprog –I 1 –f program.dfu
3.把当前存在的应用程序镜像读出来并保存到一个duf格式的文件中去:
 Dfuprog –u –f appimage.dfu
6) USB DFU Wrapper
作用:
 这个程序的主要作用是通过USB 设备固件升级协议准备一个二进制文件下载到Flash中的指定位置,一个Stellaris指定的前缀和一个DFU标准后缀将被添加到该二进制文件中。
主要用法举例:
 下面是生成一个DFU包,指定镜像下载地址为0x1800
Dufwrap –i program.bin –o program.dfu –a 0x1800
7) Free Type Rasterizer
作用:
 这个程序的主要作用是把一种字体转换为图形库可识别的格式。包括TrueType®,OpenType®,PostScript®Type1,andWindows® FNT fonts等在内的能被此工具识别的都可以用来转换。一个完整的支持表单可以参考http://www.freetype.org
主要用法举例:
 下面的例子从test.ttf产生一个24-point的字体文件test
 Ftrasterize –f  test –s 24 test.tff
8) USB DFU Library
LMDFU是一个为Stellaris USB bootloader提供的USB设备固件升级功能的上层接口的windows下的动态链接库。该库被dufprog和LMFlash通过USB从基于Stellaris的板上下载或上传应用程序镜像。
9) GIMP Script For Texas Instruments Stellaris Button
这是一个GMIP的script-fu插件,生成的按钮图像可以被按钮控件使用。该工具生成的图像必须保存为PPM文件以便使用pnmtoc工具转换成一个c数组。
10) USB Dynamic Link Library
LMUSBDLL是一个简单的windows动态链接库,为通过USB连接的Stellaris 例程提供底层的包读取和包写入功能。这个DLL是在Microsoft WinUSB接口的基础上编写的并且确保windows 侧边栏的应用程序都不包含WinUSB头文件。
此DLL的源代码在tools/lmdfu文件夹下。

11) String Table Generator
作用:
把一个逗号分离的文件(.csv)转换成Stellaris 图形库可使用的字符串表。源文件.csv是一种简单的支持多语言的字符串的格式,一个.c和.h文件将被生成并可以和图形库一起被编译到程序中去实现相应功能,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字符串是被压缩过。
主要用法举例:
 下面将在str.c中创建一个基于str.csv字符表,并把原型存在在str.h中:
 Mkstringtable str.csv str
 在生成的str.c文件中,在g_pucTablestr中将有有个字符串表。
12) NetPNM Converter
作用:
 把一个NetPBM图像文件转换为Stellaris 图像库可识别的格式。源文件必须是一个最原始的PPM格式(也就是带有 P6 标签)的文件。
主要用法举例:
 下面将把一个压缩的图片foo.ppm转换到foo.c中:
 Pnmtoc –c foo.ppm>foo.c
13) USB Bulk Data Transfer Example
 usb_bulk_example是一个与StellarisWare里的usb_dev_bulk相连的windows命令行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寻找在USB总线上的Stellaris设备,如果找到提示用户键入字符串并被发送到Stellaris板上的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将转化键入的字符串并返回现实数据到USB主机。
 源代码在tools/usb_bulk_example中。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StellarisWare 发给我一份啊!TI网站上下载不下来。1253113859@qq.com

网友:
楼主,我打开怎么看见的是源代码,而没有可执行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 Tools/Bin 文件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楼主做的真详细!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 Stellarisware 不断更新,还有一些没有添加进来,后续会补充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