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GPIO 带弱上拉的开漏

楼主:
这几天在看LM3S8962 的GPIO 方向和模式的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

在配置GPIO 为输入做按键检测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在 配置为带弱上拉的推挽下 才能准确的检测按键

而配置为带弱上拉的开漏输出地时候 管脚输出一直为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在看LM3S8962 的GPIO 方向和模式的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 在配置GPIO 为输入做按键检测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在 配置为带弱上拉的推挽下 才能准确的检测按键而配置为带弱上拉的开漏输出地时候 管脚输出一直为0呢?

检测按键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吧,选择带上拉输入。

网友:
管脚输出一直为0呢?

~~~~~~~~~~~~~~~~~~~~~~~~~~~~~~~~~~~~~~~~~~~~~~~~~~````

开漏外面最好接个上拉电阻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 的就是带弱上拉得开漏输入  但测得输出一直是0 (如配成 带上拉推挽输入就没问题)
程序:
int
main(void)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8MHZ);
        //
    //Enable GPIO CLOCK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
        //Set GPIO LED GPIO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
        //
        //Set Key GPIO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DIR_MODE_IN);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D);
          while(1)
        {

         if(GPIOPinRead(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0x00)        //按键按下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SysCtlDelay(150 * (6000000 / 3000));           //DELAY 150MS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SysCtlDelay(150* (6000000 / 3000));          //DELAY 150MS
          }
        }
}

大虾们 帮忙看看 难道是我 配置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为开漏输入 管脚上外接了上拉电阻 输出仍然是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设置为开漏呢,开漏和推挽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设置为开漏呢,开漏和推挽区别在哪里?

一般来说,推挽驱动能力比较大,开漏用于一些需要线与逻辑的场合那些。

但这两个都是针对输出来说的,楼主检测的是按键,应带是针对输入的模式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推挽驱动能力比较大,开漏用于一些需要线与逻辑的场合那些。但这两个都是针对输出来说的,楼主检测的是按键,应带是针对输入的模式来配置。

 也就说LM3S8962 配置输入模式的时候 不能是开漏模式

但是开漏模式和推挽模式电路等效的区别在于推挽多了上拉晶体管 在同时配置为输入模式下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让人难以理解

难道是 配置为推挽的时候 默认管脚初始化为高电平?而配置为开漏的时候默认初始始电平为低电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开漏输入就没任何意义了。。。。

网友:
设为开漏,电压是跟着管脚的外部电路电压走的,外部是零就是零,外部是高就是高

:carn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为开漏输入 管脚上外接了上拉电阻 输出仍然是0

你设置为输入了为什么又要测试输出?

另外,上拉电阻你用了多大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说LM3S8962 配置输入模式的时候 不能是开漏模式 但是开漏模式和推挽模式电路等效的区别在于推挽多了上拉晶体管 在同时配置为输入模式下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是 配置为推挽的时候 默认管 ...

问得很好,希望TI的专家进来解答下,占帖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的不错 当我把别一管脚的值或直接把+3.3V电源作为输入时 开漏输入的管脚 确实变高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把3.3V 通过一个5.1K 的电阻接到管脚 其输入值又变成0了呢?
难道是 开漏输入的 输入电阻远远大于 5.1K 导致输入为0?

网友:
应该是 远远小于5.1K 导致输入为0???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推挽输入是高电平,开漏输入是低电平,我的4*4键盘矩阵程序中,单步运行调试得出的结论,那个程序我已调试成功了。

网友:
能看看你的键盘程序吗??

网友:
就是不要从51单片机角度看问题,认为弱上拉开漏输入就是高电平,其实刚开始我也没弄明白,不过现在明白了。

我就是用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DIR_MODE_IN);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D);

配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挽和开漏指的是输出,直接设置为上拉输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