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halt the core

楼主:
用STM32单片机,仿真器用STLINK    通常情况下都能通过仿真器下载代码,偶尔出现can't  halt the core 的提示,我重新再上电就OK了。这回不知怎么的,重新上了N次都不行;换了仿真器试了也不行;换了单片机还是不行。我测了JTAG口的每个引脚的电压,1,2,3,5,7,15都是3.3左右,也正常的,端口也没有虚焊。。。。。。。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特请教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看一下MDK中仿真器设置,如果没有侦测到FLASH 肯定不成功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初学的,不太懂。侦测到FLASH 是怎么判断的?你能不能把具体的步骤和要求以及改进方案写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MDK中有仿真器设置,你看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呵呵,是硬件的问题。板子上一个电感坏了。。。。以后大家调试时碰到问题千万不要网了检查硬件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说的详细一下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哪个电感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