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安装后左边project选项

楼主:
各位大侠,ccs3.3安装后左边project选项,project菜单里都是灰色的,什么原因呀?
问题补充: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安装ccs3.3后左边无project选项。而上面工具栏里的project菜单

网友:
用Win7不行,安装不成功。以前遇到过。建议换成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