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POR是不是电压不够就要复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说的是不是就是系统电压不够的化就会触发POR 复位。
最近看那个datasheet不是很懂这个东西,希望论坛上的大牛们不吝指教下。

网友:
是的,并且有一个门限为Vpor的迟滞输出,引发复位的条件是Vcc低于V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是不是就是系统电压不够的化就会触发POR 复位。最近看那个datasheet不是很懂这个东西,希望论坛上的大牛们不吝指教下。

由图得出,第一次电压从0开始,上升到Vpor,产生一个上电复位信号。

第二次电压下降到Vmin以下后,上升到Vpor,也产生了一个上电复位信号。

第三次电压下降了,但是没到Vmin以下,不产生上电复位信号。

综上,楼主所说的电压不够,得说得具体点,是在Vmin以下,然后恢复至Vpor时……

网友:
越来越觉得这个单片机有意思。可以是外国的,要是中国的我就不用看英文了,英文不好看!

网友:
POR是指上电复位,如图所示上电复位的条件就是,电压从低于VIN上升超过Vpor就会触发上电延时复位。

网友:
其实BOR才是楼主说的电压不够的复位,称之为掉电复位。
430的user guide中有bor的时序和门限电压,楼主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