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引脚

楼主:
在下刚刚接触FPGA,不知道为什么FPGA有这么多的地和电源引脚,为什么不在内部链接起来呢,还是有其他用途,希望能够帮小弟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为了稳定性,信号和引脚之间有干扰。
工作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你看看多层PCB板为什么内部有那么多的地线和电源层?

网友:
 电路,不光是电气连接,还要考虑异种电源地线的分离,即使是同种电源,还有导线电阻等问题、特别是电流容量,从外部引入的线数越多电流容量越大,电路就越皮实。

网友:
(1)减少干扰。
(2)FPGA通常分多个BANK块,每个BANK可以独立设定电压。

网友: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考虑:

1. 电源容量,FPGA单个管脚提供电流有限,因为FPGA管脚内部布线很细,能够曾受的电流能力很小,所以多个电源管脚。

2. 就近供电考虑,减少电源阻抗,使电源内阻降低。因为随着FPGA的核电源越来越低,电源阻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数,因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能产生比较大的电压降,影响内部逻辑的电路正常工作。

3. 能快速为逻辑电路的翻转提供大容量的瞬态电流。

4. 与FPGA内部架构有关。FPGA内部分成不同BANK,所以每个BANK外围提供电源,符合EMC规则。

网友:
在布线层次上,线资源也分很多种的,有Global的,也有Local的,还有一种貌似忘记了。

网友:
这也是FPGA发展趋势,电源和地多点接入。低功耗,高可靠,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