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空间如果存在多个ZigBee网络,终端设备如何辨别并加入属于自己的网络?

楼主:
请斑竹指教,谢谢!

网友:
三种较直接的作法:限制同一个网络的设备使用同一下频率;对同一个网络的所有节点包括协调器和路由、终端节点,指定PAN ID;开启认证功能,允许同一个网络的节点加入。

网友:
谢谢斑竹指教!

      不过,似乎斑竹所提议的第一种方法不可取。因为多个ZigBee网络不一定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我们限定的频率点也许还存在别的网络。同时,也限制了ZigBee自动选择频道质量的优点。

      第二种方法可能也有问题。有资料讲:如果协调器的ZDAPP_CONFIG_PAN_ID值设置为小于等于0X3FFF的特定值,协调器就会以这个特定值作为PANID来建立网络。但是,如果在默认信道上已经有该PANID值的网络存在,则协调器会继续搜索其他的PANID,直到找到网络不冲突为止。这样就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如果协调器因为PANID冲突而更换了PANID,而其子设备并不知道,还要继续加入设定的PANID网络中。

      这种情况的发生概率可能很小,但总是一个影响系统可靠性的因素。

      由于接触时间短,第三种方法尚未研究。学习了。

网友:
仔细考虑一下,上述PANID冲突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设计时,加上在安装系统时对特定PANID进行设置功能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每一种方法或者技术使用都有一定局限性,按你的说法,第三种方法把两个网络的密钥设为一样,也同样有问题。

有几种方法,只能是使用的时候,看具体条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