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erilog实现求32位数的前导零个数

楼主:
我是新手菜鸟啊,希望各位前辈写 详细点哦,嘿嘿

网友:
一位一位比较 哈哈

或者折半比较

网友:
饿饿。。。我是初学者

网友:
根据你的意思就是求32位数的符号位有多少。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判断。

因为你求得这个数是一个有符号数。

第一步,判断你这个32位数是正数还是负数。如果是负数,则前导的0的个数是0;

第二步,如果你是正数,则从最高位开始判断是否是0,然后计数,记到是1为止。

不知道你明白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